求助rotork奠定执行机构

楼主(2006-11-11):
我厂使用rotork电动执行机构(IQ20),目前远程控制只能开不能关,但就地控制开关正常,请问各位原因何在?

网友A:
虽然用过rotork电动执行机构,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2007-09-01):
您的主板坏了!
这个故障本人维修过好几次了!
欢迎交流!
李保安  QQ  390727831 您损坏的主板可以再次进行芯片级维修保证可用!

网友C(2011-03-21):
如果就地控制没有问题的话。只要调试伺服板或更换伺服板就可以。

rotork技术问题找我。并提供rotork维修服务。

我帮您处理。我的手机号:13631620115,QQ:386898632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