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WINCC画面中弹出一个报警窗口?

楼主(2006-11-11):
    请教下,当某个报警出现的时候(或说某个变量触发的时候)怎样在WINCC画面中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来,要求是不管当前是什么画面,当报警产生的时候,都能在当前画面是弹出一个对话框。
望知情者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插入一个PICTURE WINDOW,在PICTURE WINDOW 中调用你的报警画面,把PICTRUE WINDOW 的DISPLAY属性设置你的变量,把这个PICTURE WINDOW 复制到你的每一个画面中.
这是我的个人办法,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wincc这种不能多画面显示,用PICTURE WINDOW 替代在某些情况时很麻烦的。
有的工艺需求,在一张主画面完成所有的操作,几百个操作窗口放在同一个画面,慢如蜗牛。

网友A: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不防说来听听

楼主:
谢谢修晓东的回答,这问题我也想过的,但感觉不是很好,因为这样做就变成当触发变量的时候,要调用每个画面,感觉不是很好.我的想法是做一个画面,当变量触发时,在当前画面弹出提示,而不需要在每个画面都出现从而来代替当前画面的显示.
还有哪位兄弟解决过此问题,望赐教下!

网友C:
要看你的画面布局了,你如果是使用PICTURE WINDOW合理分配的窗口,你只要把他放在抬头的那个画面中。

楼主:
一颗螺丝钉:
可以 说详细点吗?

网友C:
你的画面是如何布局的?

我们一般的布局方式:
先使用一个空白起始画面,然后在其中创建3个画面窗口(PICTURE WINDOWS ):总览区,按钮区,现场画面区。
1、总览区:组态画面标题,日期时间,公司标志等
2、按钮区:组态每个画面中显示的固定按钮和依靠现场画面显示的显示按钮。
3、现场画面区:组态各个设备的过程画面。

在运行期间,操作人员通过单击画面中的按钮,对现场画面名称进行切换。
在起始画面中插入一个PICTURE WINDOW,在PICTURE WINDOW 中调用你的报警画面,把PICTRUE WINDOW 的DISPLAY属性设置你的变量

网友B:
说白了
用了WINCC就不要想用这种功能了。这是与西门子技术支持中心确认过的。
用PICTURE WINDOW把报警画面放在每个画面上,这种做法是无奈的方法。
用其他方式的难度,还不如通过API直接编一个进程,完全脱离WINCC,平常隐藏在TRAY,一有报警就触发显示。
近期有几个项目因为WINCC不能多画面同时显示的原因,PLC用西门子,上位改用其他了。

楼主:
LLY说的就是我的意思,我以为在WINCC里可以建立一个全局变量,当这变量触发的时候可以在当前画面调用另一画面,没想法WINCC里不能多画面显示。竟然有如此缺陷,看来还是DCS功能比较强大。我在CS3000里就可以做一个MESSAGE,当重要报警产生时,在当前画面出现该报警。
谢谢大家,大家是否有比较好的替代方法。

网友D:
我觉得在主画面里放一报警条挺好

楼主:
秦皇自控,
不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