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GBT驱动为何损坏?

楼主(2006-11-12):
我公司使用一台缝焊机(变压器)用四块三菱IGBT 1200V 和四块EXB841驱动. 为何EXB841
3个多月就发生故障.换之就好了.
我公司有几台这种机器,没有这故障.不知为何?

网友A(2008-09-25):
EXB841驱动器里的5V稳压管很容易损坏,落木源电子(LMY Electronics)推出的K841驱动器对电路做了改进,稳定性大大提高,参数也更好,兼容EXB841,可以直接替换,价格还便宜,您可以考虑。具体可以参考http://www.pwrdriver.com/product/k841.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