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我家的电线隐蔽在墙壁当中,出故障后如何检测??谢谢!!

楼主(2006-11-12):
(无正文)

网友A:
万用表 虽然麻烦点 但是大多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B:
如果线不是断在中间,应该可以处理的.

网友C:
要熟悉电线的走向,依次查开关盒,接线盒。

网友D:
一点点查吧

网友E:
知道电线走向和接线盒的位置就好查了

网友F:
一边查一边猜,了解如何走线,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G:
熟悉电线的走向,检查接线盒接头,大多数故障发生在接线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