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灵变频器奇特故障求助

楼主(2006-11-12):
一台佳灵11KW的JP6C-T9的变频器送修时为电源故障.将电源修好后,启动运行,频率显示正常.但是无输出!可是有时重新上电又有输出,时有时无,莫名其妙!我也将参数初始化过,没有效果,请各位同行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检查小电容,换了就解决

楼主:
to新三毛:你指的是小的贴片电容还是小的电解电容?是在CPU的外围吗?

网友B(2009-05-15):
小弟现在也遇到了一台,是5.5kw的,问题是一样,望高手指点,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希望给点意见和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