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紧急求助,在线等!谢谢大哥大姐们

楼主(2006-11-12):
TWIDO系列PLC在运行过程中,不定期会出现下列情况:
1/输入点LED灯亮,但CPU不刷新,导致输出不动作.不执行程序.
2/输入信号已无,输出却继续,导致误动作.
上述两情况出现时,均为同时出现.必须切断PLC电源,重新上电,又可正常运行.

网友A:
你有用变频器,伺服马达什么的吗?要不就是干扰造成的,还有就是PLC设置有问题?

楼主:
有变频器,想请教PLC 设置中扫描时间是不是过短,导致看门狗溢出?

网友A:
是的,不能太短的!还要注意防止干扰!
联系方式:
MSN: jackychenboy@msn.com
QQ:38680350
陈洪量

网友B:
注意防止干扰!

网友C:
1:信号干扰
2:程序可能有问题

楼主:
程序本身没问题,昨天又试验了,由于原设计时PLC输出端所接的控制用中间继电器选用是施耐德LC1-09规格接触器且未加RC做保护,现在我怀疑在频繁操作的过程中,模块受到较大的浪涌冲击导致I/O故障,现场监控PLC相关系统位的状态,出现故障时确实报的“I/O故障”,我不接上接触器,就无该现象。故先换小型中间继电器试试,不行再考虑加RC!我现在的疑问是:既然I/O故障,为何CPU不被强行停止?ERR灯不点亮?SW119的值与正常时依然一样?

网友D:
我也是用的Twido 的PLC,模拟量输入、输出。2000多步,倒是没有出现上述问题,不过却出现时间不运行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