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方的铜丝线能过几安的电流

楼主(2006-11-12):
1平方的铜丝线能过几安的电流?????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单股还是多股?

网友A:
一般是8A/平方

网友B:
交流50Hz10A
如果是直流可以超过10A,因为没有集肤效应

网友C:
实际应用中,1mm铜导线大概能承受3A左右的电流。

网友D:
到底多少啊

网友E:
倒底多少?看一下电工手册吧,环境不一样,负荷电流也不一样的,比如说明设与穿管,环境温度. http://www.lsllhd.com

网友F:
正常使用:3—5A,临时8-10A左右无妨

网友G:
根据口诀"十下五,百上二"推断 是5左右

网友H:
“铜丝线”——普通铜导线还是裸铜丝线???

网友I:
  什么铜丝线?——是普通铜导线还是裸铜丝线???

网友J:
有些人别在此误人子弟了

网友K:
极限好象可以过16A

网友L:
如果是多股的,我一般取6个电流,单股5个,集肤效应嘛。所以有所不同。

网友M(2010-07-02):
大家不要糊说。害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