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换步进电机应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06-11-12):
各位大虾:用伺服电机换步进电机应注意那些方面啊!特别是控制信号线应该怎么接啊

网友A:
对于这么高深的问题,只能回答“看手册”
一般来说,步进基本上没有什么控制信号的。

网友B:
侍服电机还可以换步进电机啊?小弟长见识了。

网友C:
    首先要考虑到伺服电机的扭力是恒定的,而且一般有3倍的过载能力,而步进却是随着速度的上升扭力会降低。要看你的伺服先前是用脉冲量做位置控制还是用模拟量做速度或扭矩控制,如果是用模拟量做位置控制就差不多,用脉冲+方向,步进电机也是用脉冲+方向。伺服需要24V做控制信号SERVO  ON,步进需要5V。其他就没什么

网友D:
伺服电机换步进电机,一般情况得加偕波减速器,驱动器也得换只要转矩相同不容易.

楼主:
那上位机接线应该注意那些方面呢?

网友E:
伺服换步进是大势所趋,是性能需求驱动下的成本敏感举措。所以只要性能尚可,勿急于更换,如果成本要求过严,也不宜换。一旦要换,就是彻底换:电机加驱动全换。当然,配线,供电等等都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