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公司的ACS6000中压变频器资料

楼主(2006-11-12):
我们矿正在采ABB公司的ACS6000中压变频器同步电动机调速系统,谁能够提供具体这方面的中文资料.

网友A:
ACS6000的操作

1.从ACS6000上电

(1)ACS6000控制电源上电(在ACC1左侧柜门的第二个开关);

(2)将CBU上的接地开关搬到不接地的位置(开关是纵向的且“GROUNDING ISOLATOR UNLOCKED”指示灯不亮);

(3)如果手操板(CDP312)上都显示“READY ON”,那么可以按COU1门上的“SUPPLY ON”按钮,等待一分钟;

(4)从COU1左边的手操板上可以看到“DC VOLTAGE”的电压在4300伏到4400伏左右并没有明显的升压或降压,则可以按COU1左边的手操板上的绿色按钮,“DC VOLTAGE”升到4850伏,在COU1右边的手操板上和COU2上的手操板上可以看到“READY RUN”,上电结束。

从操作台上电

(1)ACS6000控制电源上电(在ACC1左侧柜门的第二个开关);

(2)将CBU上的接地刀闸开关搬到不接地的位置(开关是纵向的);

(3)如果手操板(CDP312)上都显示“READY ON”,则从操作台上可以上电。

停止电机

(1)从操作台上停止电机有三种方式:按停止(STOP)按钮、按快停(FAST STOP)按钮、按急停(EMERGENCY STOP)按钮;

(2)从ACS6000上也可以按快关(EMERGENCY OFF)按钮来停止电机;

ACS6000的故障处理

1.从CS2的HMI上能检查故障和报警信息,从手操板上可以检查更详细的报警信息;

2.从用户手册上可以检查相应的信息内容;

3.一定要查看故障时间。因为一个故障可能导致其他故障,通过故障时间找到第一个故障。

4.如果故障比较严重,那么用电脑连接到COU1的branching unit板。检查详细故障信息。

5.看故障LOGGER,并存成.TXT的文件。从故障LOGGER可以看到故障时间。

6.从FAULTED NODE (ARU/INU1/INU2)上传datalogger1和datalogger2。保存这个图片。试着去调查故障的原因。

7.从FAULTED NODE (ARU/INU1/INU2)上传参数。看参数EPLD First fault。把参数保存成.TXT的文件。

8.如果故障在EXU里,那么用电脑连接到CBB板并按照上面的步骤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