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x-p为什么在XP2中安装不了?

楼主(2006-11-12):
双击SETUP后计算机没有反应,几个版本都是这样。

网友A:
是吗,没装过

网友B:
不可能啊,

网友C:
可以的呀,我都装了用了很久了!!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D:
您的安装程式OR系统有问题,我都是用XP2系统运行CXP

网友E:
你看看双击的是不是EXE文件,那里面有个DISK1文件夹是吧,要点那个里面的,还有一个是ISO文件,点那个当然就没反应了

网友F:
那你先要装运行环境才可以继续装!

网友G:
將程式全部COPY到C:\資料夾進行安裝

网友H:
我的系统就是SP2,没有你提到过的问题。
最坏的打算重做系统。

网友I:
xc-p6.1不怎么好呀。90天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