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位检测

楼主(2006-11-12):
我公司合成氨厂造气工段最近因为阀门关不到位,造成氧含量超高,连续发生两次爆炸,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到阀门的开关位置?

网友A:
智能电气阀门定位器有个选件,位置反馈卡。

如果需要额外检测阀位,可安装一个编码器,电位器都可以。

欢迎垂询!
QQ:329360862/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网友B:
     告诉我阀门行程的时间,就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接近开关即可。

网友D:
用阀位反馈电阻来判断阀门位置

网友E:
可以加装智能阀位
1.可以精确读出阀门的具体位置,阀门的开关的程度
2.可以控制阀位开关
3.可以记忆阀位的开关过程
4.可以远传至计算机
5.可以因阀位故障而报警和停机
详细资料可联系
139102733582@sina.com

网友F:
只检测开和关位置,用微动开关就可以了,应该所有执行器都有这2个位置信号输出吧,是不是没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