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rofibus DP 上运行的设备老自停,停了之后所有信号正常

楼主(2006-11-12):
我们公司使用140 CRP811 00 Profibus DP 和西门子的S7—200PLC通讯,S7—200PLC主要用在自动配料,附近有十几台变频器但最大的也就十几个千瓦,通讯距离也不远就几十米,每个DP模块下也只有十多个从站,其中在一条线上的有2个站的自动配料称老自停,有是每天出现几十次,有时一段时间也不会出现。每次发现设备停了之后各种信号都正常,也没有报警。变频器之间是用MB+通讯。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请知道的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在配置从站的时候,波特率选1.5MHZ

网友A:
干扰,重新清理PROFIBUS电缆,不要与动力电缆放在一起.

网友B:
如果重新布线有困难的话,适当降低波特率,试一试。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干扰

网友C:
同意以上意见,干扰是主要问题,将总线电缆的屏蔽层可靠接地。
条件允许的话给变频器加上进线滤波器。

网友D:
降低波特率同时更换DP口插头试一下,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指导!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修改波特率?
从CONCEPT进去看DP配置,波特率是灰色的无法修改!

网友C:
首先进入硬件组态,双击PROFIBUS网络-> properties ->Network setting 此时你可以选择你的传送速率。

网友E:
怀疑你使用的总线电缆有问题,干扰哦……我能够提供德国进口的DP现场总线电缆。

网友F:
请检查:
1,总线上有否加始端/终端电阻
2,变频器干扰厉害,注意布线
3,总线长度不能太长,特别是波特率高的时候,如果总线长度不能改变,就把波特率降下来试试

网友G:
可能是DP接头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指导,我都换了,包括变频器也换了,现在就只有偶尔出现了!

网友H:
1:干扰造成的,作好屏蔽。不好找,在你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砸一棵地线,直接连在DP网屏蔽上。(做好防护,地线在2.5米以上)

2 :监控网压(变频器对电压敏感)

3:负载干扰,如:电焊机,注意地线。

网友I(2006-12-23):
十几块钱一米的电缆不会有问题的吧,西门子的东西不是这么不中的吧,

网友J:
 同意以上意见,干扰是主要问题,将总线电缆的屏蔽层可靠接地

网友K:
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顶!!!

网友L(2007-06-14):
干扰问题吧,DP通信线屏蔽要接好呀,不行的话,重放根线试试,可能会好的

网友M:
青岛捷能通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是德国威琅Wieland中国区域代理 电气连接件,用于控制柜的组件和系统组件:安全继电器safety;DIN轨道端子排,螺钉端子selos,弹簧端子fasis,冷压免剥线端子taris;现场总线模块,远程I/O,远程总线模块(ProfiBus,DeviceNet,CanOpen,MVB),获德国劳氏认证(船级社认证)的现场总线模块,远程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特别用于机车的防震远程模块;过压保护,防浪涌继电器,防雷击保护器wietap;接口模块(时间继电器、开关继电器、电压电流继电器、网络监控继电器、测量与监控继电器、耦合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多通道继电器等)。离散式自动化技术的组件和系统组件:工业连接件,重载接插件,revos;IP65~IP68连接接头,连接电缆gesis,用于照明系统、建筑电气、楼宇自动化、工业自动化连接;离散式电源分配系统podis,适用于物流输送线、机场行李输送系统、工业流水线、电子产品流水线等;AS-i(AS-I,ASI,ASi)防浪涌保护器。可以提供所有重型工业接插件。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格,真诚希望与您合作!
 联系电话13969881404  王永

网友N:
都是干扰惹的祸

网友O:
增加一个信号发大器试试

网友P(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Q:
高手,我还学习中,你们是我的偶像!!

网友R(2009-11-12):
怎么就没想到走profibus dp总线光纤通讯方案,

 深圳讯记在国内首家推出的替代西门子OLM模块:

p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头/工业端子,SC1310nm单/多模,单/双光,(可以组成点对点和级联拓扑结构),DIN35导轨,DC10-30V /支持协议:Profibus-DP

详请参考:http://comark.cn/cn/productview.asp?id=5

联系方式 :0755-26055466-606     郭建群

Email:guojq@comark.cn(索取详细资料)

网友S(2010-01-27):
很明显是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T(2011-04-27):
把总出问题的那几个变频器重新做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