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现在电机的一般控制方式?

楼主(2006-11-12):
1、从教材上,或者现有的书籍上,一般电机都是用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或继电器)+热继电器的保护方式,可现在看到有些场合应用了电机启动器,例如ABB的MS系列,组合成电机启动器+熔断器+接触器(或继电器)的方式,目前到底常用哪种,或者说这两种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2、系统中有好几个电机,有一个三相和3个单相的,是不是一般只用一个断路器放在三相电的入口,然后为每个电机加一个接触器还是所有单相电机可以公用一个接触器?
3、三相接触器一般和热继电器组合,那么单相电机呢?好象应该用继电器吧,如何进行热保护呢?
4、一般这种系统是总共用一组熔断器还是分别为每个电机加一组熔断器呢?
初入这行,问题教多,谢谢各位朋友帮助。

网友A:
问题放到电工论坛上去。

网友B:
没见过用电机起动器
不知道是不是软起
但是第一种的连接方式好象是熔断器
断路器
热继电
接触器

网友C:
现在有带脱扣的那种断路器是四相的,我觉得四个电机共用一个断路器就可以了,但是熔断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应该在每个电机上都加上,接触器它只起到接通电源的作用,而熔断器是短路保护,热继则起到过载和短路保护,这样维护也比较方便,

网友:
熔断器已越来越多的被空气断路器所代替,只有在大容量的电力系统和小电流的电子线路中应用。一般的电机控制回路使用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或电机保护器+接触器。

网友D:
是不是马达开关性质的断路器呀,带有过流保护的。现在很少采用熔断器了,容易缺相。

网友E:
lcx说的对

网友C:
可以三个单相电机共用一个接触器,在每个触点前加一个空开,如果不需要三个电机同时动作时,可以将其中的某个空开断开

网友F:
电机的启动方式可按其功率灵活选用,保护可采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G:
什么电机起动器?没见过~~~~

网友B: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先接触器
在热继电

网友H:
回答第一个问题,现在启动方式是多种多样,你所说的电动机启动器就是断路器和电流保护器的合成(内置过载保护的电动机断路器);和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或继电器)+热继电器的保护方式一样。
就是: 低压电力配电—隔离—分断—短路保护—过载保护—电动机控制—电机

网友I:
该用的地方不能省

网友J:
看具体对电机的控制要求!不太高就用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