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伺服选型

楼主(2006-11-13):
我想问大家,如果让额定3000r/m的伺服,让他长期工作在1000r/p额定力矩下,电机是否受的了

网友A: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工作转速1000,输出扭矩为额定力矩。
这样的话当然没问题。
当然,每种伺服都会给出一个图表,表示转速、扭矩和运行工作制的关系,你可以看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