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请问 怎么估算步进电机的静转矩

楼主(2006-11-13):
连续转动的电机如伺服电机的转矩可以通过负载的转动惯量和加速度来求得,
但是步进电机转动时是按照给的脉冲来运动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每给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转动一下,然后停下等待下一个脉冲。 那么选型时怎么计算步进电机的所需要的静转矩? 谢谢!

网友A:
那么选型时怎么计算步进电机的所需要的静转矩
选型的时候,静转矩只能作为参考,通常不能作为选型依据。还是要看速度-转矩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