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输出信号

楼主(2006-11-13):
对仪表不了解,一个客户的温度采集仪表说是输出5-20mA的电流信号,电压可能是5V
有没有采集温度的仪表输出是电压信号的?

网友A:
已有许多讨论,稍微留意即可。

楼主:
讨论多是用到PLC的
我需要的功能是根据温度采集回来的数据来控制电机
电机是模拟量来控制的
我想能不能把PLC省掉
直接从仪表出来的就是模拟量 比如0-15V的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8437

网友B:
仪表有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输出0-5的电压信号。

网友C:
在电流输出模块上并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5-20mA的,0-5V的有
我们是做电量的
那位有需要啊
电话010-89494925
QQ398633610
zfy125125@sina。com
联系人:郑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