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CONCEPT怎么和INTOUCH连?

楼主(2006-11-13):
CONCEPT怎么和INTOUCH连?能把具体的步骤告诉我吗?

网友A:
说具体些,说明施耐德PLC硬件CPU类型与PC机INTOUCH通讯方式.

网友B:
可以通过Modbus,Modbus Plus 或者TCP/IP协议等通讯啊,方法多了.
驱动加载就行!

网友C:
CONCEPT是下位组态软件,INTOUCH是上位组态软件,两者是不需要,也不该直接发生关系的。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只要在INTOUCH里配置一下,调用CONCEPT数据就可以了~!
但是怎么配置,在哪里设一下,希望有朋友给具体讲一下,谢谢!

网友E:
上位机装TCP/IPsever或MBsever或MB+sever中的一个,这主要取决于PLC与Intouch采用什么连接方式。在相应的sever中配置主题名,然后在Intouch中建访问名,访问名中的主题名和sever中配的主题名一样。然后再建标记名,与访问名相关联就行了

网友F(2007-01-12):
连线的说很好啊

网友G:
intouch有个I/O server 得装上

网友G:
在intouch的标记名的"项目"里输入concept配置的地址,再从intouch的i/o server里装上modbus ethernet,再把noe模块的地址用串口分肥一下.

楼主:
我连上了,其实很简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