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请教欧陆高手

楼主(2006-11-13):
各位高手,我相请教一下,欧陆590P直流调速器原装进口和国内组装的有何区别,是不是一样可靠.谢谢了

网友A: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进口的用的是进口硅,组装的用的是国产硅,可靠性与触发板和硅有关,触发板一样的,硅的好坏直接影响可靠性,国产硅的质量与进口的质量差不太多。

网友C:
你说的国内组装就是扩容把,扩容做的好跟原装没什么区别

网友D:
理论上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国产的和进口的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网友E:
590好像没有国内组装的,要么是以前台湾oem的,你说的国内组装是不是指扩容?

网友F(2008-11-20):
呵呵,我们现在专业生产欧陆590C,,QQ5841026

网友F:
模块是西门康的

网友G:
理论上讲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