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14MR的程序保持时间

楼主(2006-11-13):
大家好,请问不带电池的FX1N-14MR将程序写入PLC后,程序能够在PLC中保存多久呢?带电池和不带电池各有多长时间呢?谢谢。

网友A:
程序还能丢失?我还以为只要输进去就永远存在,直到PLC被淘汰为止呢

网友B:
FX1N系列PLC的程序是存储在EEPROM中的,它也不象FX2N系列PLC那样由电池供电保存程序和存储器的数据。
程序能够在PLC中保存的时间就是EEPROM的使用寿命。
只要你不是非常频繁的去写入EEPROM,EEPROM的使用寿命应该远远超过10年,就达到了“只要输进去就永远存在,直到PLC被淘汰为止”的目的。
但如果在程序中使用EEPROM保持的数据存储器,而且又非常频繁的去读写它,那么EEPROM的使用寿命可能只有几个月!对于这一点,西门子S7-200手册上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B: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三菱的程序大概可以保存3-4个月.要是用2N的机器那就可以存4-5年

网友B:
TO楼上:
    FX1N系列PLC的程序在下载3-4个月以后就会掉了吗?

网友C:
肯定不会,找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