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解决方案

楼主(2006-11-13):
SRM6310E无线以太网调试解调器
    Data-Linc 集团为无线以太网通信提供高可靠性和高性能的以太网无线电调制解调SRM6310E。随着以太网作为一种日益增长的自动化接口涌现出来,SRM6310E 提供的高度可靠的无线替代方案,使系统的设计更为灵活。
    利用在 2.4~2.483GHZ 频带所采用的智能频谱(Smart SpectrumTM)跳频技术、SRM6310E 通信可靠、稳定,通信范围可达视距信号接收24公里。
    SRM6310E采用跳频扩频技术及32位CRC纠错技术,确保了传输的可靠性.因而没有必要开展花费很大的射频现场考查,射频数据率188Kbps。此外,也不再需要有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场地许可证。SRM6310E无线技术不再需要电缆或光缆,而这些通常都很昂贵、而且难于安装。
    SRM6310E 可以联接两个以太网段,或将多个以太网节点与主 PLC 连接.它为以太网设备提供有,10Base-T(双绞线)或 10Base-T(光缆)两种接口.它采用MAC 层桥接,实现真正的协议透明和充分支持基于 TCP/IP 的协议。
    SRM6310E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配置,包括点对点和一点对多点等。进行多点运行时子站数目不受限制。SRM6310E亦可以采用子站/中继方式工作,以扩大范围或处理阻塞。
工业方面的应用
SRM6310E 是工业自动化系统的理想选择,它包括:
 PLC到PLC、PLC到PC,工业计算机之间的无线通信。
 工厂自动化系统与公司信息系统之间的通信。
 PLC 远程诊断与编程。
 在可以装设以太网电缆但又希望降低费用和较多方便的应用场合。
 不需要许可——可以在2.4~2.483GHZ的工业、科研和医疗(ISM)的广泛频带(902~928MHZ)范围内工作。
 无线连接以太网 PLC 和工作站。
 即便在高噪声环境中也具有极高的抗干扰度。
 可在现场或工厂根据应用配置,确保无故障安装。
 用户可按主、从、中继或子站/中继等不同方式配置。
 频率选择键使极为接近的不同系统可以同时工作。
 视距信号接收天线使传送距离达到24公里,加中继器后会更远。
SRM6310E 技术指标
工作频率:不要许可证 2.4-2.483GHz
发送器
发送距离:24公里,使用随机提供的鞭状天线可达视距范围。
输出功率: 最大500mW(从100mW到500mW可按10档编程)(+27dBm)
调制方式: 扩频,GFSK,144-188kbps.
扩频编码:跳频.
跳频方式:15(用户可选).
占用带宽:230kHz.
接收器
灵敏度  : -108dBm@10-6
可选性 : 40dB @ fc ±230KHz    60dB @ fc ± 460KHz .
系统增益: 135dB.
射频数据传送
检错 包重发的32位的CRC.
数据加密替换 动态密匙.
链路流通率  100kbps;在频率可用率为75%时测得.
接口  10Base-T.
数据流通率 100kbps;在频率可用率为75%时测得.
连接接头  RJ-45.
天线
鞭状天线  可选用外接全向或YAGI天线
供电
电压 直流10-28伏.
发送电流(峰值) 1000毫安在直流12伏,输出为1瓦时.
空载电流  65毫安在直流12伏.
工作方式
点对点,点对多点,储存并转发,中继.
工作环境
温度 -40-70℃.
湿度 0-95%,无凝气湿度.
机壳
标准NEMA1;18号钢板,带安装砝兰.也可选用NEMA4.机架安装机壳Allen-Bradley SLC5/05模版.
重量
1.94磅(0.88公斤)
Smart Spectrum跳频技术

网友A(2007-01-10):
上海兆越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产品及服务:

(一)工控通讯类:

   串口光纤调制解调器、现场总线光纤调制解调器,串口服务器、串口数据光端机,综合数据光端机,工业以

   太网 交换机,自愈环光纤调制解调器,自愈环光端机,光纤集线器等。

(二)光纤通讯类:

  光纤收发器、光纤交换机、PDH光端机、光纤模式转换器、光纤网卡、GBIC/SFP光纤模块等。

(三)接口转换类:

协议转换器、网桥、串口转换器、无线数传设备、PCM综合复用器等。

(四)光纤无源类:

光纤跳线、光纤尾纤、光纤适配器、光纤终端盒、光缆及光纤工程实施等。

网址:http://www.mexontec.com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288弄15号
电话:021-62919021,62919023,62919025
传真:021-62919061

网友A:
工控企业重视网络营销,公司网站优化网站推广,不用交给网络公司花钱做推广---SEO学习网,http://www.seo11.czm.cn致力于搜索引擎优化全民化,最新最全的搜索引擎优化知识和企业网站推广策略,
自己边学习边动手优化网站,   交流QQ:346041680 (只限交流技术不接受业务)
 (注明:SEO)

网友B(2008-01-27):
美国DATA-LINC集团开发制造世界上种类最全的工业等级调制解调器。生产经过预设置的高性能调制解调器, 包括采用跳频扩频技术的无线电调制解调器(无需许可证), 无线电以太网调制解调器(无需许可证), 还有拨号/租用电话线调制解调器, 光纤和各种移频键控技术(FSK)的有线调制解调器(如通过两根导线、双绞线或非双绞线、屏蔽线或非屏蔽线进行数据传输)。

技术网站: www.datalinc.cn

网友B:
无线电技术在数据传输和数据采集/控制应用主要分两大类:

230MHz频段的窄带通讯
-绕射能力略强,适合在视线稍有阻挡的条件下使用
-反射能力和穿透能力差,不适和在大楼内,隧道内,
 沟道型地形地貌的条件下使用
-允许发射功率很大(几瓦---几十瓦)
-价格便宜
-抗环境噪声/工业干扰能力较差
-对多径干扰没有抑制能力
-误码率高,通讯质量差
-数据传输速率很低( ≤9600 bps  工作带宽所决定)
-天线尺寸大且增益低,在移动设备上使用很不方便
-需要申请频率资源

2.4GHz频段的扩频通讯
-绕射能力较差,通讯双方天线要求“可视”
-反射能力和穿透能力强,在大楼内,隧道内, 沟道型地形地貌的条件下使用有优势
-发射功率受一定限制(毫瓦级 )
-抗环境噪声/工业干扰能力很强
-对多径干扰有很好的抑制能力
-误码率低,通讯质量好
-最高数据传输速率 ≥ 115.2K bps
-天线尺寸小且增益高,在移动设备上使用很方便
-不需要分配频率资源

技术网站: http://www.datalinc.cn

网友C(2009-03-12):
您好,我是北京漫峰科技的汪航。我们专注于专业的siliconlabs C8051F系列单片机方案推广,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项目开发。如果您不负责这一方面项目的开发,麻烦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对我们的产品做一下简单的了解并推荐给相关负责人员,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的产品是10M以太网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开发套件,主要面向于设备与计算机之间的联网,通过我们的产品做为中间媒介,方便的实现您在设计开发中的数据传输、远程控制和监控检测方案。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2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是数据采集和监控中常用的一种工业标准通信协议。基于MF020核心模块硬件平台,本例程可以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从而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联系人 汪先生
联系电话 01082533738 01082533268 15001114515
公司传真 01051601257
电子邮箱 wanghang1985@126.com
MSN zhanfeng126@hotmail.com
QQ 327534781
公司网站 www.mnfou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