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交流继电器因干扰无法释放

楼主(2006-11-13):
请教各位高手,我这里的交流220V继电器经常发生因干扰电压太高(70-90V),造成继电器在动作后无法复位 的问题,有什么高招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继电器型号?换个品牌

网友B:
电话联系025-86893594 鲁生
我会给你一点建议

网友C:
想问下,你继电器线圈上接的电缆是几芯的?如果是三芯的,多出来的一根用来接地就可以了,这主要是电缆和地之间形成阻容电路造成的.

网友D:
呵呵

没有遇到过

网友E:
  什么设备呀,精度不是太高的话有一地线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精度很高的话。最好用屏闭电缆。尽量不要和变频输出回路的导线并行铺设。

楼主:
多谢各位,继电器电源电缆的备用芯全部接地,且该电缆有屏蔽,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换那种继电器好啊。

网友F:
用带指示灯的那种继电器,解决了谢谢我

网友B:
推荐芬兰产DELCON固态继电器 025-86893594 www.rebeck-delcon.cn

网友G:
       可以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阻容吸收回路,
      或换一种型号继电器.

网友H:
加隔离变压器解决

网友I:
采用低压直流继电器,加电容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