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如何再ifix3.5中添加单选框和复选框

楼主(2006-11-13):
那位大侠知道在ifix3.5中如何在画面上添加单选框和复选框,是不是还得编写脚本?知道的话请告诉我怎么做。先谢谢了!
nxl_kprs@163.com

网友A(2006-12-14):
是的
但很简单,你在VBA编辑器建一个窗体就可以了
就象在WINDOWS里编程一样

网友B(2007-10-05):
在画面上插入控件,与VB的编程方法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