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浏览器有问题了就来看看吧!

楼主(2006-11-13):
浏览网页注册表被修改之迷及解决办法
【2006-08-28 11:21】【天极安全】
  最近,屡屡发生网友在浏览网页时,造成注册表被修改,使得IE默认连接首页、标题栏及IE右键菜单被改为浏览网页时的地址(多为广告信息及其它的讨厌信息),更有甚者使浏览者的电脑在启动时出现一个提示窗口显示自己的广告,并会自动打开很多的网页,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在办公室中,一不小心便中招,让你措手不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样办呢?
  一、注册表被修改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其实,该恶意网页是含有有害代码的ActiveX网页文件,这些广告信息的出现是因为浏览者的注册表被恶意更改的结果。
  1、IE默认连接首页被修改
  IE浏览器上方的标题栏被改成“欢迎访问******网站”的样式,这是最常见的篡改手段,受害者众多。
  受到更改的注册表项目为: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Start Pag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Start Page
  通过修改“Start Page”的键值,来达到修改浏览者IE默认连接首页的目的,如浏览“*****”就会将你的IE默认连接首页修改为http://ppw.****.com ”,即便是出于给自己的主页做广告的目的,也显得太霸道了一些,这也是这类网页惹人厌恶的原因。
  解决办法:
  A.注册表法:
  ①在Windows启动后,点击“开始”→“运行”菜单项,在“打开”栏中键入regedit,然后按“确定”键;
  ②展开注册表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下,在右半部分窗口中找到串值“Start Page”双击 ,将Start Page的键值改为“about :blank”即可;
  ③同理,展开注册表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在右半部分窗口中找到串值“Start Page”,然后按②中所述方法处理。
  ④退出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计算机,一切OK了!
  B.特殊例子:当IE的起始页变成了某些网址后,就算你通过选项设置修改好了,重启以后又会变成他们的网址啦,十分的难缠。其实他们是在你机器里加了一个自运行程序,它会在系统启动时将你的IE起始页设成他们的网站。
  解决办法:
  运行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exe,然后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Run主键,然后将其下的registry.exe子键删除,然后删除自运行程序c:\ProgramFiles\registry.exe,最后从IE选项中重新设置起始页就好了。

楼主:
一、注册表被修改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其实,该恶意网页是含有有害代码的ActiveX网页文件,这些广告信息的出现是因为浏览者的注册表被恶意更改的结果。
  1、IE默认连接首页被修改
  IE浏览器上方的标题栏被改成“欢迎访问******网站”的样式,这是最常见的篡改手段,受害者众多。
  受到更改的注册表项目为: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Start Pag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Start Page
  通过修改“Start Page”的键值,来达到修改浏览者IE默认连接首页的目的,如浏览“*****”就会将你的IE默认连接首页修改为http://ppw.****.com ”,即便是出于给自己的主页做广告的目的,也显得太霸道了一些,这也是这类网页惹人厌恶的原因。
  解决办法:
  A.注册表法:
  ①在Windows启动后,点击“开始”→“运行”菜单项,在“打开”栏中键入regedit,然后按“确定”键;
  ②展开注册表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下,在右半部分窗口中找到串值“Start Page”双击 ,将Start Page的键值改为“about :blank”即可;
  ③同理,展开注册表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在右半部分窗口中找到串值“Start Page”,然后按②中所述方法处理。
  ④退出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计算机,一切OK了!
  B.特殊例子:当IE的起始页变成了某些网址后,就算你通过选项设置修改好了,重启以后又会变成他们的网址啦,十分的难缠。其实他们是在你机器里加了一个自运行程序,它会在系统启动时将你的IE起始页设成他们的网站。
  解决办法:
  运行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exe,然后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Run主键,然后将其下的registry.exe子键删除,然后删除自运行程序c:\ProgramFiles\registry.exe,最后从IE选项中重新设置起始页就好了。2、篡改IE的默认页
  有些IE被改了起始页后,即使设置了“使用默认页”仍然无效,这是因为IE起始页的默认页也被篡改啦。具体说来就是以下注册表项被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Default_Page_URL“Default_Page_URL”这个子键的键值即起始页的默认页。
  解决办法:
  A.运行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展开上述子键,将“Default_Page_UR”子键的键值中的那些篡改网站的网址改掉就好了,或者设置为IE的默认值。
  B.msconfig 有的还是将程序写入硬盘中,重启计算机后 首页设置又被改了回去,这时可使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来解决。开始-运行,键入msconfig点击“确定”,在弹出的窗口中切换到“启动”选项卡,禁用可疑程序启动项。

楼主:
3、修改IE浏览器缺省主页,并且锁定设置项,禁止用户更改回来。主要是修改了注册表中IE设置的下面这些键值(DWORD值为1时为不可选):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Control Panel] "Settings"=dword:1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Control Panel] "Links"=dword:1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Control Panel]"SecAddSites"=dword:1
   解决办法:
  将上面这些DWORD值改为“0”即可恢复功能。
  4、IE的默认首页灰色按扭不可选
  这是由于注册表HKEY_USERS\DEFAULT\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Control Panel下的DWORD值“homepage”的键值被修改的缘故。原来的键值为“0”,被修改为“1”(即为灰色不可选状态)。
  解决办法:
  将“homepage”的键值改为“0”即可。
  5、IE标题栏被修改
  在系统默认状态下,是由应用程序本身来提供标题栏的信息,但也允许用户自行在上述注册表项目中填加信息,而一些恶意的网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得逞的:它们将串值Window Title下的键值改为其网站名或更多的广告信息,从而达到改变浏览者IE标题栏的目的。
  具体说来受到更改的注册表项目为: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Window Titl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Window Title
  解决办法:
  ①在Windows启动后,点击“开始”→“运行”菜单项,在“打开”栏中键入regedit,然后按“确定”键;
  ②展开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下,在右半部分窗口中找到串值“Window Title”,将该串值删除即可,或将Window Title的键值改为“IE浏览器”等你喜欢的名字;
  ③同理,展开注册表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然后按②中所述方法处理。
  ④退出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计算机,运行IE,你会发现困扰你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
6、IE右键菜单被修改
  受到修改的注册表项目为: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enuExt下被新建了网页的广告信息,并由此在IE右键菜单中出现!
  解决办法:
  打开注册标编辑器,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enuExt删除相关的广告条文即可,注意不要把下载软件FlashGet和Netants也删除掉啊,这两个可是“正常”的呀,除非你不想在IE的右键菜单中见到它们。
  7、IE默认搜索引擎被修改
  在IE浏览器的工具栏中有一个搜索引擎的工具按钮,可以实现网络搜索,被篡改后只要点击那个搜索工具按钮就会链接到那个篡改网站。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以下注册表被修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Search\CustomizeSearch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Search\SearchAssistant
  解决办法:
  运行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上述子键,将“CustomizeSearch”和“SearchAssis tant”的键值改为某个搜索引擎的网址即可。
  8、系统启动时弹出对话框
  受到更改的注册表项目为: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Winlogon在其下被建立了字符串“LegalNoticeCaption”和“LegalNoticeText”,其中“LegalNoticeCaption”是提示框的标题,“LegalNoticeText”是提示框的文本内容。由于它们的存在,就使得我们每次登陆到Windwos桌面前都出现一个提示窗口,显示那些网页的广告信息!你瞧,多讨厌啊!
  解决办法: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Winlogo这一个主键,然后在右边窗口中找到“LegalNoticeCaption”和“LegalNoticeText”这两个字符串,删除这两个字符串就可以解决在登陆时出现提示框的现象

楼主:
注意:对注册表不熟悉的千万不要乱改,不然的话…………嘿嘿!

网友A:
现在我们都用Maxthon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