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步进电机以及侍服电机的具体区别!

楼主(2006-11-13):
各位高人,您们好,请问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步进电机以及侍服电机的具体区别。有哪位高人可以帮忙小弟解答一下啊,谢谢了先!

网友A:
  支流电机功率因数较高。启动时转距较大。调速多用控制电枢电流的方式。
  交流电机功率因数相对较低,在低速运转时转距较小,调速多用变频调速。
  伺服电机要求精度很高,多用脉冲来控制其转数。
  步进电机我很少接触所以不太清楚。
我也是初学希望如有错误的观点还请个位师傅指点。

网友B:
伺服电机要求精度很高,多用脉冲来控制其转数。
这么用伺服,不如用矢量变频。

楼主:
多谢争峰兄的指导,控制电枢电流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呢?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11-13 17:15:00 发表的内容:
  伺服电机要求精度很高,多用脉冲来控制其转数。
这么用伺服,不如用矢量变频。
--------------------------------------------------------------------------------------------
伺服用脉冲控制能达到的精度你用矢量变频加编码器能达到吗?

网友D:
下面引用由automation123在 2006-12-5 13:46: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11-13 17:15:00 发表的内容:
  伺服电机要求精度很高,…
--------------------------------------------------------------------------------------------
伺服电机的定义还真比较困难,牛的伺服就是个鼠笼电机加个码盘也能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

网友E:
世界之大,还有什么不能想象的啊!!!!!用那种电机都能达到你的控制精度(要配有相应的硬件),只是成本的问题而已.

网友F:
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步进电机 都是电机的类型,或者准确的说是指电机的电磁结构原理。而侍服电机则更多是与控制方式和控制性能相关的;

网友G(2007-04-30):
为什么交流电机可以比直流电机体积做的小?

网友F:
“为什么交流电机可以比直流电机体积做的小?”是指相同额定出力和转速条件下吗?能想到的直接理由是直流电机有电刷,势必部分增大体积。不知是否还有其它确切的理论依据。

网友H:
如果按楼上的说的话,那直流无刷电机呢 ?就应该是没刷的体积了对吗 ?这样体积就会一样了呗 ?

网友I:
伺服是指闭环控制。伺服电机就是指采用了闭环控制的电机,本身不是电机的一个种类

网友J:
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控制系统不同,三者的控制器决定了各自的做用,步进电机是一个开环,半闭环控制,伺服是一个闭环控制,这就说明了伺服,精确度高于步进与直流的地方,

网友F:
所谓直流无刷,与永磁同步在机械结构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磁路设计和驱动特性有所不同,因而同等功率或力矩条件下的体积略有不同,理论上将,直流无刷的体积效率略高。

另,“伺服电机就是指采用了闭环控制的电机,本身不是电机的一个种类所谓伺服”完全正确,因而伺服有交流的,也有直流的,甚至将步进按某种方式闭环后也可以构成超多极同步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