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DEH转速干扰求救

楼主(2006-11-13):
我们厂25MW的汽轮机上了新华的DEH,但在冲转过程中,在低于300r/min时,由于转速信号受干扰(转速探头为江阴磁阻式),转速一下跳到3500多转/min,DEH就发出停机信号,现在只能通过切开两路转速,再通过旁路开机。有哪位高手,请指教。QQ:3543923

网友A:
国产的DCS系统,新华是很好的选择。
把电压信号改成电流信号,试一下

楼主:
新华的SDP卡不接收电流信号,只能接收200MV以上的脉冲信号。

楼主:
新华的SDP卡只接收200MV以上的正弦波脉冲信号。

网友B:
先将现场就地传感器的连接线解除,用频率计代替传感器发信号,将一个电容器(1uf左右)和一个电阻箱串联在一起并联在路里,调整电阻箱调好后换成固定电阻就会好的.

网友C(2006-12-13):
我去年在现场调试是,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由于是大机组,他们已开始就使用两个信号,一个是低速区用的,一个是高速取用的,我最后问过电科院,好像现在大机组都是采用两个速度传感器,你那边也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