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FIBUS通讯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6-11-13):
恳请老师指点一下,PROFIBUS通讯电缆的有效长度,以及长度对通讯速率的影响情况!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总线的有效传输距离

网友A:
电缆长度 所支持的通信速率
1200m>    93.75k
1000m    187.5k
400m     500k
200m     1M到1.5M
100m     3M到12M

楼主:
多谢楼上!不过我想知道有没有极限距离阿,西门子不允许的一个距离

楼主:
我个人考虑,如果程控室离现场较远,把PLC 安装在程控室的话,需要太多的信号线,如果把PLC盘装在现场有节约材料的好处,但是总线的通讯距离和速率受到限制,请问高手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

网友B:
建议将PLC装在程控室,现场的环境条件可能会影响你的测量

网友C:
长距离需要加中继器

网友D:
个人认为,放在现场,但是要有专门的控制柜室,考虑环境温度,湿度

网友E:
平和静说的不错!

楼主:
高手不少啊!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好价格,

老兄,我现在在公司做系统配置这块,以后需要用到PLC和组态软件这些,方便的话寄点资料过来吧1

网友F(2008-09-07):
各位老师好!

我用一般的两芯屏蔽线做s7-300与EM277通讯,距离600米(通信速率187.5k),把600米盘做一起时可以通讯上,而把600米直线拉开时却通讯不上,请教各位!为什么?如何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