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系统用变频器如何控制

楼主(2006-11-13):
(无正文)

网友A:
是变频器如何用DCS控制吧,把启动\停止,调节\反馈及启动\停止状态信号和故障信号接DCS就可以的,

网友B:
楼上说得与我这用的一样!

楼主:
我是说DCS如何通过变频器来控制

楼主:
反过来是不是也一样呢

楼主:
您是厂家呢还是用户呢

网友C:
请说明你要控制的对象是什么,再说明一下你希望达到的要求,这样一来大家才能帮你.

楼主:
我要控制对象是一个化肥厂的造气风机,而且要用变频控制,大家说说应该如何控制,我知道要给几个信号,那应该如何给呢

楼主:
大家帮帮我

楼主:
在此我先感谢大家了.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通过DCS来控制变频器调节风量?

网友E:
变频器接受什么信号?一般有几种模拟信号可以选择,比如4~20mA电流,那你就从DCS中弄个AO通道接变频器,变频器设置好参数,DCS这边就当变频器是个调节阀好了,怎么组就不罗嗦了。

网友F:
DCS来控制变频器主要就是调节风量,水量了,在电厂主要就是这个了,其它的估计不太会用。因为只有这两个选型才可以节能,节能不节能还要看现实的工况,要做好理论分析才可以

网友:
你的变频器还要受其他的控制系统控制吗?如果没有,就用变频器加检测就可以了,如果有,那你可以选择使用通讯或者是控制信号 的方法,控制信号可以是模拟量,也可以是数字量的,一般用前者做无级调速,后者做有级调速,当然用数字量也可以作到平滑调速,但需要在变频器中预先做设置.说的不对的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F:
在电厂,变频器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尤其是锅炉的补给水,它就是标准的执行机构,是完全受DCS控制的,是不能自己调整的,因为变频器是整个系统的一个小部分,必须受到整个系统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