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与压力便送器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2006-11-13):
(无正文)

网友A:
  严格上讲,是不一样的.传感器是探测压力信号;压力变送器是把压力信号转变成4-20MA信号.

网友B:
它们不是一回事.
压力传感器是一种能感受压力,并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可用电信号的器件或装置。传感器内部没有放大电路,满量程输出一般为mV级,带负载能力低,不能直接与计算机接口。
压力变送器  是一种能感受压力,并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可传递的统一输出信号的仪表,而且其输出信号与压力信号之间有一给定的连续线性函数关系。变送器内部装入放大电路,输出信号通常为直流4-20mA或1-5V(供Ⅲ型系列仪表使用);0-10mA或0-10V(供Ⅱ型系列仪表使用)。变送器可以直接与计算机接口。

网友C:
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把具有DC0-10V或4-20mA输出的压力变送器也称之为压力传感器,这是一个习惯而已,虽然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应该叫做压力变送器——这好比网络上把“我”叫做“偶”,实际上都知道这个字应当为“我”。。。。。。

网友D:
技术名词还是准确一些好。

网友E:
同意老菜鸟

网友F:
现在基本上都是传感器和变送器一体化的,所以就一起叫了。

网友G:
   压力传感器是用来测量压力信号的,而压力变送器是用来把传感器测来的信号进行线性化的修正,然后输出与量程对应的4-20MADC信号。现在基本上都是传感器和变送器一体化的,所以就一起叫做压力变送器。

网友H:
传感器是变送器的一部分。

网友I(2010-09-05):
应该还是分开说蛮好,同意老城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