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2006-11-13):
继电器有哪些种类
知道的请说一说

网友A:
常用的继电器主要有电磁式继电器、干簧式继电器、磁保持湿簧式继电器、步进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等。

电磁式继电器又分为交流电磁继电器、直流电磁继电器、大电流电磁继电器、小型电磁继电器、常开型电磁继电器、常闭型电磁继电器极化继电器、双稳态继电器、逆流继电器、缓吸继电器、缓放继电器、快速继电器等多种。

固态继电器又分为直流型固态继电器、交流型固态继电器、功率固态继电器、高灵敏度固态继电器、多功能开关型固态继电器、固态时间继电器、参数固态继电器、无源固态温度继电器、双向传输固态继电器等。

网友B:
那种类可太多了,普通用户也就知道一些:电压、电流型的;直流、交流型的;时间、中间的就差不多了,到继电保护上面,那可就太多了,象什么差动的、负序的、方向的等等,那可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清的

网友C(2008-07-09):
最好自己好好去看看书,这样更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