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6-11-13):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且必须接地这是为什么
请师傅讲一讲
谢谢拉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在正常工作时二次侧接近于短路状态,根据磁通势平衡方程式可知,一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基本被二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所抵消。当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时,一次电流全部被用于励磁,总磁势突然增大了许多倍,这时铁心将会因磁通密度急剧增加致使损耗增大而过热,同时使二次绕组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电压值可达几千伏甚至更高,严重威胁人身和设备安全,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不允许开路。

网友A:
二次接地属于保护接地。防止绝缘击穿,二次串入高压,威胁人身安全,损坏设备。

网友B:
你们说的太复杂,直接说二次开路会产生高电压,二次接地防雷效果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