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

楼主(2006-11-13):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为什么不允许开路为什么
请师傅讲讲

网友A: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电工基础呀!

网友B:
开路不就没电用了

网友C: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二次测不允许开路

网友E: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电流互感器二次测不允许开路

网友F:
同意楼上各位
电压互感器相当于一个变压器,
一般是降压变压器
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电流互感器二次测不允许开路,
一次侧匝数少,二次侧匝数多相当于
升压变压器
二次测开路
会产生危险高压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杜秋水在 2006-11-19 21:32:00 发表的内容: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电流互感器二次测不允许开路         很基础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