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组态王建模问题

楼主(2006-11-13):
大家好,我刚接触组态王不久,请问3ds max等三维软件建立的三维模型能导入到组态王里直接使用么,如果可以的话,怎样导入?谢谢

网友A:
搞成图片就可以了嘛

楼主:
搞成图片?那岂不是成二维了?在组态王里不能显示三维模型么?
再次谢谢

网友A:
组态王里面好像只有棒图可以搞成三维的,其他的好像不能够。
可以把每个模型搞成图片再让这些模型运动,不过二维图形确实是没法任意角度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