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寄存器寻址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6-11-13):
LAR1 P##Ausb_SM
TAR2
+AR1
A [AR1,P#1.0]
R L 0.0
A [AR1,P#1.1]
R L 0.2
A [AR1,P#1.2]
R L 0.4
A [AR1,P#1.3]
R L 0.6
A [AR1,P#1.4]
R L 1.0
A [AR1,P#1.5]
R L 1.2
A [AR1,P#1.6]
R L 1.4
A [AR1,P#1.7]
R L 1.6
这是FB65里面的一段,我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要把AR2加上AR1?直接用AR1寻址不可以么?哪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楼主:
好象是我没说明白吧,这么多天了也没有一个朋友帮忙解答.
这段程序是FB65里头的一部分,FB65是由FB2多次调用的,变量都存在多重背景数据块DB2里面.
LAR1 P##Ausb_SM语句装入AR1的地址是不是该变量的相对地址,比如#Ausb_SM的地址是8.0,而寄存器寻址指令A [AR1,P#1.0] 需要的是绝对地址,比如第一次调用的时候该地址应该是DB2.DBW8.0,第二次调用FB65的时候#Ausb_SM的绝对地址就应该是DB2.DBW32.0,所以就需要加上AR2.
我现在的疑问是在调用一个功能块的时候AR2里面的数据是保持原先的数据还是自动写入背景数据块的初始地址??
这些都是我看程序时候的猜测,哪位高人给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