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问题请教:s7300输入点接编码器?

楼主(2006-11-13):
s7300输入点接编码器或光电开关时是接PNP型,还是 NPN型?还是两者都可以接呢?

网友A:
看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一般是NPN的

楼主:
我的PLC是S7-300中314C-2DP.

网友B:
我是做编码器的:编码器和S7-300连接要看你所选编码器输出什么信号?请参照你相关的说明书!

楼主:
我使用的PLC是S7-300,314C-2DP.编码器为欧姆龙产品,NPN输出,360p/r.只用A,B,C三相的A相接输入点I0.0,应该很简单的.另外两线接DC24V.但是当编码器旋转时,I0.0无信号(没有闪烁)???

网友C:
一般是用NPN的,要求共M

网友D:
西门子一般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