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功率计算

楼主(2006-11-13):
一台三相食品加工机,它的电流是19安,请问它的功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A:
额定电压乘以额定电流在乘以根号3
最后在乘以个功率因数
一般是百分九十五
好像是
记不太清了

网友B:
P=√3*U*I*COSφ

网友C:
要努力啊  做电工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D:
再打基础

网友E(2008-10-26):
一个工地,有20台左右1P空调20个商业店面(不设住宿)要用多大的主线(三相)

网友F:
1P=735W,20×735W=14.7KW,14.7KW的电流(空调电压220V)约为66A,按每平方导通电流4A计算,最少要用16平方的导线,建议选用20平方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