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在碱炉引风机应用变频节能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望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6-11-13):
我们在造纸行业的碱回收锅炉(烧黑液)引风机上应用变频技术进行节能改造,用的变频器是施奈德的ATV61系列,引风机功率55KW,改造前是用自耦降压启动方式启动运行在工频50HZ,用红外线测转速仪实测转速1493RPM,此时风门开度为百分之30左右,风量能满足需要,但改变频调速后,风门开度100%给定频率加大到50HZ甚至52HZ还是不能满足正常锅炉燃烧的需要(既风量不够),实测转速分别也达到了1490RPM、1530RPM,本人实在是想不通,无法解释这个现像,不知那位高手能出援手,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风门开的太大,风量上去了,风压反而会降低,不利于风的流动。引风机吸的不够力,锅炉内形成不了负压,自然燃烧不充分了。估计吸风管道设计的太粗了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风门全开,风压风量都够,但炉内负压过大容易形成真空状态,风中的氧气还没来的及燃烧就被吸跑了,哈哈!

网友B:
应该不是应用了变频器的问题..而是风道回路的问题..
.

网友C:
应用变频器后,要适当的调整原有的控制参数。

网友D:
如果是锅炉:
风量是由送风机来控制的
引风机主要是保持炉膛负压, 即使引风机开到100%, 但送风机开得不够, 风量依然上不去.
楼主应该是工程承包商, 对工艺原理了解不深.
去问问厂里搞工艺的老师傅, 就明白原因在哪里了.
另给个建议, 送风机用变频更能节能(前提是有能可节), 要维持炉膛负压, 实际引风机和送风机的出力在负荷一定下是呈线性关系的. 这个线性关系应该要加到炉膛负压的PID前馈控制中去.

楼主:
用变频时,我的风门是开完的,锅炉工说烧不好主要是因为有烟气和火星从炉的喷油枪或观测窗处喷出,我感觉好像是炉内负压不够,形成正压才会这样,似乎引风机吸不走烟气那样,另外我们的锅炉燃烧后的烟气从锅炉出来后先经过园盘蒸发器到静电除尘再到风门然后经风机从120米高的烟囱排出。各位继续讨论好吗?

网友E:
很好的讨论话题,请继续讨论

网友E:
TO 工控初哥
我把其它版块的回复话题都放在下面了:
gko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4 19:46:00
风门开度为百分之30左右,55KW电机已满载,不能变频技术进行节能改造
我爱我家: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4 22:33:00
你改造的时候把风门拆掉了吗?
如果没有,在变频态,关关风门看看有啥现象。
工控初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5 0:51:00
w为什么开度为30%没有节能潜力?愿听其详
铁戟沉沙: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4 18:51:00
你这个应该是工艺问题,非电气工程师能解决的,或管道太粗,风门开100%风压不足,把风门调回30%就好了。
望以后不要发类似的重复性的帖子

楼主:
感谢lmhx这位热心的网友的帮助,之所以重复发贴是想尽快得到更多的高手帮助,我现在很着急。

网友D:
看来楼主真的很急.
你和甲方的关系怎么样?
你们公司对锅炉运行工艺很清楚吗?
改造前你说的引风机30%状态有没有查过甲方的历史记录? 这个是可以做假的.除了历史记录本身可以做假, 工艺上也可以做假的.
你要改造引风机, 就必须要了解引风机与送风机的关系.
影响负压的因素有:引风机/送风机出力状况, 负荷, 燃料含水量, 尾气含氧量调整等等, 都会影响负压的. 除了燃料含水量但归根到底是由风量决定的,所以你说的30%应该要与风量的曲线比对, 看是否长期在30%工作.

网友A:
所谓开度30%,大都是目测风门挡板的倾斜角度而已,有时也只能看到风门扳手的刻度尺,是十分不准确的数据,且风门开度和风量之间并不是绝对线性关系。
我的做法是,调节风门开度同时观察电机电流变化,这样估测风门开度和节能空间会比较好一点。
鼓风和引风系统中,一定要注意风压和风量的关系。
你那种情况,最有可能是风门全开后,引风口的风压不够导致风送不出去,炉内氧气不足使油烟过大。
最好把开度降到原来水平,再适当降频试一试。

网友A:
我以前调过类似的系统,千万别相信操作工所说的开度多少多少的,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眼见为实。
我不相信设计人员会把裕量放这么大,开度30%就满载了,如果真的话那管道一定是太粗了。

网友A:
涉及到风压的系统,最好不要改变风门开度,直接降频调风量就好了,而且不要降很多,以便维持足够的风压。

楼主:
aoterjia你好,我发现你对风机节能很有研究,有幸得到你的帮助,非常感谢,既有变频方面的知识又懂得工艺方面的原理又肯热心帮助人,真的谢谢你了!冒味问一下能留个电话更深入的讨教?
1、 您最后提到的“涉及到风压的系统,最好不要改变风门开度”,那不是达不到当初我们上变频节能(消耗在挡板上的能耗)的目的了吗?
2、频率降低,流量正比的跟着下来,风压可是平方这下来,这样对涉及到风压的系统不是有影响了吗?
3、据您分析像我们这种锅炉引风系统对风压是有要求的,可是我们的风门是装在风机前的(既烟气先到风门再到风机然后经烟囱排出),如果风门关小了那风机出口压力岂不是更小了吗?反过来如果风门装在风机后,那是符合你说的风门关小风压增大
我对锅炉系统工艺不是很了解,发表的意见可能让大家见笑了,请多包涵。
也有电气工程师提出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既将变频参数中的“滑差补偿”调整可解决此问题,但没试过,不知您以为然否?

网友A:
1\变频器只有降速才能节能,如果风门全开又不降速,那变频器不是白装了.
2\风门全开降速和风门开一部分降速是两种工况,风量足够时肯定是后者的风压高.
3\我见的引风机风门也多在前面,我认为影响不大.
想想看,风机吸风时会在风门口形成真空,如果风门开度小则出风量小,那真空度自然高,真空度高则风压大、吸力强,对吧.
以上都是纸上谈兵,还有待求证。
我以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只不过你是燃烧不充分,我是下料不足,当时我没想太多原因,因为还凑合能用,希望你有机会多做实验,找到真正原因.
我电话0595-22513623,欢迎继续探讨

网友F(2006-12-16):
本人曾在100T碱炉工作过一年 碱炉为武锅制造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仅供参考:
1)燃烧情况 假设燃烧正常 是不是供风调得过大呢?
2)负荷变化 是否负荷增得过大
3)烟道是否畅通 (是否达到运行周期 一般120天左右 烟道积灰变小 圆盘液位是否过高 造成烟道不通 )
以上为工艺方面主要原因
我们厂的引风机是两台250KW 电机+ABB变频器 直接通过调频率来调整炉膛负压 一般30Hz 左右能满足正常生产 吹灰时适当增大。

网友G:
我看了一下搂主的问题,感觉问题有可能出在送风机上,如果送风机的风量大增,锅炉里面的负压肯定是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加大引风机的转速,如果象你所说,你抽出来的风量已经非常多了,不是送风机有问题,就是你的锅炉有问题,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H:
分析了一下你所说的情况,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部况:
1、首先是不是碱炉的负荷增大。这种情况他在增加送风量时还要增加引风量。
2、另一种情况就是先不要管用户的想法把送风机频率,这样可能变好一些。
3、试试降低圆盘蒸发器的液位。

网友I:
工控初哥把我们大家都调戏一把,呵呵!100%仅有的原因是他把锅炉引风机的电机旋转方向接反啦!有时候往往是1+1=2的问题,就不要搞的太复杂。

网友I:
"用变频时,我的风门是开完的,锅炉工说烧不好主要是因为有烟气和火星从炉的喷油枪或观测窗处喷出,我感觉好像是炉内负压不够,形成正压才会这样,似乎引风机吸不走烟气那样".

网友J:
应该是锅炉引风机的电机旋转方向接反,我在生活垃圾及医疗垃圾焚烧炉上鼓引风机都使用了变频器,节能效果平均在30%以上,如果系统加上烟氧含量和负压检测会更好.

网友G:
搂主把问题贴出来,估计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希望搂主出来说明下原因,以后大家就可以减少出问题了

what?

网友:
风机的转速已经上了1500,那就和变频器没有任何关系了,肯定是工艺条件的问题。
shizengtao@21cn.com

网友K:
我做了这么多风机变频改造还没碰到像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我想是楼主把电机的方向接反了吧。

网友L:
我很少去改变风门的开度,

网友M:
各位大虾,我也遇到基本相同的问题:22KW的风机,用30KW的变频器带动抽锅炉的烟!用工频运行风量很大;因为设计时考虑的是抽两台锅炉烟,现在只有一台锅炉,所以客户想装变频降低风量!而改为变频运行时,到50Hz风量就是还达不到工频的风量,更别说降低转速运行了!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G:
你的送风机的运行有没有变化?

网友G:
锅炉这块,送风机和引风机只能改造一个,改造两个就不能省电了,这个一定要注意,要不就会浪费钱

网友N:
想是把电机的方向接反了吧,没有装逆相继电器吧?

网友O:
风机应用问题了,改变了电机频率和风门.致使风压和风量全变化了.这时候有必要查看风机的性能曲线.是否严重偏移了风机的情况!
有必要先计算下变频后风压风量的情况!

网友P:
1、锅炉自动控制系统,各参数之间自动相互制约关系确立,工作正常;
2、听信别人的话,只改变一两个参数的控制方式,使系统失去各参数之间自动相互制约关系,工作程式出现紊乱;
3、在克拉玛依油田高压注气锅炉自动控制系统中,有人找上门说可进行鼓风机变频节能改造,一技术员拒绝;
4、他的理由很简单,已经适应系统参数自动变化的风门自动控制系统,改换成变频调节鼓风机电机转速方式,无法适应原自动控制系统各参数之间自动相互制约关系;
5、好像一个集体一天突然来了一个生人,集体的活动完全被打乱了一样!

网友Q:
风道有阻塞,清理风道即可!

网友G(2007-01-15):
楼住的设备是完全可以改造的,只不过是估计那边除了问题,造成现在的这个现象。

网友R:
关注中,我们公司打算引风机变频改造

网友S:
改造没有错误,出发点是好的但必须了解工艺和参数的具体配置

网友T:
我单位鼓引风变频改造后,效果都不错!!!

网友U:
我要改造厂锅炉鼓风机中,遇到过这种情况,按变频后,风门全开,调低鼓风机频率,大约在47hz-45hz,引风机不变风门,引风机电流增大,而鼓风电流也比原来的大了。不知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U:
 我在改造厂锅炉鼓风机中,遇到过这种情况,按变频后,风门全开,调低鼓风机频率,大约在47hz-45hz,引风机风门不变,引风机电流增大,而鼓风电流也比原来的大了。不知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V(2007-03-17):
各位同仁:大家好,楼主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引风机转向是不是反了?这个问题极有可能
2、鼓风机是不是开的太大了?这个也有可能,
3、碱炉的风道是不是堵住了?这个可以通过安装在引风机前的负压表看出来,如果负压没上来,估计是风机转向反了。
4、原来的引风机是不是配置过小?现在碱炉的负荷是不是增加了?我估计这台碱炉最大配套50t浆/天的小碱炉,不然引风机不会这么小。
对于楼上兄弟们发表的意见,小弟不完全赞同,对于锅炉的变频改造,对于引风机及鼓风机都是有非常大的节能效果,一般情况是这样的:锅炉的鼓风机通常采用的是定值运行,也就是鼓风量一般不做自调,通常由操作人员更据燃烧需氧情况来调节,引风机根据炉膛负压作PID闭环调节,主要目地是维持锅炉负压在0- -50PA为最佳燃烧状态。
我以前在一家造纸厂碱回收车间任技术员,该厂碱炉配套60T浆/天,设计时鼓风机为45KW,引风机为75KW,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鼓风机风门不度不到20%,运行电流只有40A,引风机在正常运行时风门开度为70%,电流只120A,但是长时间运行后,因为碱灰堵塞风道,炉膛负压上不来,引风机风门开度开至最大都不能满足要求。
后来我厂对引风机、鼓风机都进行了变频改造,通过几天观察,在碱炉正常运行时,鼓风机电流只有20A左右,在风道不堵塞的情况下,引风机电流为90A左右,但是随着运行时长的增加,风道堵塞之后,为维持炉膛负压,引风机电流渐渐增加,直到引风机满载运行时负压任不能满足要求时就停炉清灰。通过此次变频改造,节能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指出,引风机不要在空载下(也就是锅炉未点燃)的情况下试运行,因为冷空气的比重比热烟气大,更据能量守恒计算,引风机肯定会超电流运行!
本人简介:赵光辉  毕业于制浆造纸专业,曾在大中型纸厂干过几年碱回收及环保技术工作,现就职于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公司,专业从事节能与自动化控制设计,如有朋友需要对锅炉做变频节能改造,请联系:QQ121039717  13387217017

网友W:
我可以告诉你;风机的风量够不够与转速有关,与变频无关.既然你安装了变频后的转速与安装之前的转速达到了一致,为啥硬要把变频器套在一起呢?
建议;查找风道进出口,包括风道泄露,堵塞等影响风流量因素

网友X:
最好是能测量下以前没改前的转速.

网友Y(2008-05-22):
测一下30%时的电机电流,可判断有无节能的空间.

网友Z(2008-07-05):
多做一下测试。问题也有可能出在变频上。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用的61变频宏设置设的是不是节能模式?还有有没有对电机做自整定?

网友AA:
    今天也遇到类似情况。           导热油炉引、鼓风机。

网友AB(2008-08-04):
这种情况我们这里也遇到过,问题大多出在烟道上,碱灰堆积太多,清理以后就行了

网友AC:
电机转向是否正确?引风机能力是否够?烟道是否堵塞?这些都不是问题啊,一个专业人员几分钟就可能做出判断的。

只要改变频之前运行是正常,我认为引风机改装的变频没有问题,改装变频对于风机的运行及节能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焦点问题我认为是工艺控制问题,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供风量过大,而导至炉内过风量大,这样的后果是炉内正压大、飞失大、炉温过低。你可能先确定供风量,在调节变频电机的转数,如果是正常的话应在35—40HZ之间,供风量你可先按理论用风量的120%左右来确定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