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的控制方案

楼主(2006-11-14):
现想做个控制方案,所用DCS是基于XP的I/A系统,如管道中,当压力低于多少时候,开某一阀门,当压力高于多少时候,开另一个阀门,但这不是分层控制,请教如何制定控制方案,急,谢谢

网友A:
超驰控制

网友B:
使用信号选择块~~

网友C:
用CALC编写一个计算程序
具体步骤如下:
IN RI01
SUB M01
SSP M11
CLR M11
IN ~BI01
AND M11
OUT BO01
其中RI01为压力信号值,M01定值,BI01为该压力信号出坏信号。
当压力高于M01时,BO01则输出1,再把BO01引入到阀门开的控制回路,就可实现高于定值开的控制功能。

网友D:
高手,做哪个行业的?

网友E:
这个系统本来就是类汇编,我也来一段
STEP01 = CST

  STEP02 = IN BI07

  STEP03 = OSP 2

  STEP04 = STM M01

  STEP05 = IN BI08

  STEP06 = OSP 2

  STEP07 = STM M07

  STEP08 = OR BI15 BI16

  STEP09 = OR BI09 BI08

  STEP10 = OR BO02 O28

  STEP11 = OR 3

  STEP12 = STM M02

  STEP13 = OR BI15 BI16

  STEP14 = OR BI07 BI10

  STEP15 = OR BO01 O27

  STEP16 = OR 3

  STEP17 = STM M08

  STEP18 = OR BI03 BI05

  STEP19 = AND BI01

  STEP20 = OR M01

  STEP21 = STM M03

  STEP22 = IN M02

  STEP23 = MRS

  STEP24 = OUT BO01

  STEP25 = OUT O30

  STEP26 = DON M20

  STEP27 = OR M09 BI09

  STEP28 = MRS

  STEP29 = OUT O28

  STEP30 = OR BI04 BI06

  STEP31 = AND BI02

  STEP32 = OR M07

  STEP33 = STM M09

  STEP34 = IN M08

  STEP35 = MRS

  STEP36 = OUT BO02

  STEP37 = OUT O29

  STEP38 = DON M20

  STEP39 = OR M03 BI10

  STEP40 = MRS

  STEP41 = OUT O27

  STEP42 = IN BI09

  STEP43 = OUT O32

  STEP44 = IN BI10

  STEP45 = OUT O31

  STEP46 = IN BI16

  STEP47 = OUT O26

  STEP48 = IN BI15

  STEP49 = OUT O25

  STEP50 = END
这个是一个小的BLOCK,只要汇编学的好,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就是维护比较费事情,尤其是图纸,需要大量的时间

网友F(2007-01-10):
直接用DGAP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