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6-11-14):
Y--△启动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机可以转动,可是切换到△运行的时候,电机就停下来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个人认为可能是电压超额引起的.Y是220,△是380.

网友B:
主回路接线错误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你的意思是接成反转了?

网友D:
不是你接的问题,那就是你器件问题了

网友E:
我同意二楼说法,我碰见过类似情况

网友F:
原因有几个:1  你选的时间继电器不对或坏了。2 控制回路几个互锁点接错了。

网友G:
综合2楼和8楼检查下

网友H:
 综合2楼和8楼检查下,支持。

网友I:
若交流接触器处于吸合状态,可确定是电机线接错.方法:进(或者出)电机的三根导线依次向右调换即可.(也就是1换到2,2 换到3.3换到1.)

楼主:
谢谢大家,原因已经查出来了,接线的时候绕组的两个头接成同一相了,这样电机有电压,没有电流流过,所以停下了.谢谢蒙毅.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J:
  今天我都遇到这是了
恩是电压等势了

网友K:
arobin:别客气了,呵呵.

网友L: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M:
这样Y3角的电机下次记得试机前一定要量一下,就在电柜处用万用表电阻挡量每一相电源所要去的2根电机线都不通就对了,要是有通的证明接线错误,最多是转向不对,要是不对对调2相电源就好

网友B:
以前我解决过好几次这种问题。主回路接线不能接错,蒙毅的图中K1,K2,和电动机的U1,V1,W1,U2,V2,W2之间连接必须正确。

网友N:
请教个问题啊,电机上标有380V/220V是什么意思,是指Y-三角启动的电压,还是说这个电机可以在308V下运行也可以用220V电压运行

网友O:
  电机上标有380V/220V是什么意思,后面肯定还有电流XXX/XXXA是指在380输入时的电流为XXX1,在接到220伏的电压时电流为XXX2

网友A:
感谢蒙毅,我也有收获.呵呵

网友P:
我也接错过,就像图片2.

网友Q:
接线有误吧,我有遇到过,主电路

网友R: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N:
下面引用由一丘之鲁在 2006-11-15 9:42:00 发表的内容:
    电机上标有380V/220V是什么意思,后面肯定还有电流XXX/XXXA是指在380输入时的电流为XXX1,在接…
--------------------------------------------------------------------------------------------

请教丘先生:那是不是说这个电机即可以接三相380V,也可以接三相220V呢?

楼主:
每次接线都把我搞的头大,这次终于明白了,呵呵

网友S:
学习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O:
  这才注意到,并不是上下一致的ABC上下对应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