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双向控制步进电机怎么编程?

楼主(2006-11-14):
我现在用siemens的s7-200的一台plc控制三台步进电机,想实现其中一台步进电机的正转,延世2s后,电机反转,小弟编程一周了。就是不能实现!大家知道怎么实现这三步之间的时间匹配吗?太头疼了!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步进电机控制器不是有方向控制的端子吗,用它控制方向。
我的网址:plc.123ye.com.
   Email: zyj6333@hotmail.com

楼主:
有是有的,而且现在我已经分别实现了电机的正转,和电机反转,只是用两个PTO程序实现,我现在想用一个程序实现电机的正转,延时一段后,电机反转,用一个程序实现。我现在用延时程序就是不能实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程序: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LDN    I0.0
A      SM0.0
S      Q0.6, 2
TON    T37, 60
A      SM0.1
R      Q0.0, 1
CALL   SBR0
Network 2
LD     T37
S      Q0.3, 1
A      SM0.1
R      Q0.0, 1
CALL   SBR1

sbr0:
LD     SM0.0
MOVB   16#85, SMB67
MOVW   700, SMW68
MOVD   4000, SMD72
PLS    0

sbr1:
LD     SM0.0
MOVW   700, SMW68
MOVD   4000, SMD72
PLS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