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颜色到底如何规定的

楼主(2006-11-14):
GB5013.1-1997规定:
三芯电缆:绿/黄、浅蓝、棕
四芯电缆:绿/黄、浅蓝、黑色、棕色
。。。。。
可众所周知:
三芯电缆:黄、绿、红
四芯电缆:黄、绿、红、黑
。。。。。。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知GB7947-1997里是怎么规定的,哪位高手请指示,多谢了

网友A:
好象有的电缆里面颜色都是白的吧.

不管怎么说,能用就行了,动力线黄绿红,地线就是黄绿,别的应该没关系.

网友B:
现行标准颜色:红色(L1)、黄色/白色(L2)、蓝色(L3)、黑色(中线)、绿/黄(地线)
今后标准颜色:棕色(L1)、黑色(L2)、灰色(L3)、蓝色(中线)、绿/黄(地线)

网友C:
国标有规定的,但是我忘了国标号了

网友D:
标准规定黄绿双色线叫保护线用PE表示,在TN-C系统中它就是PEN线,既零线和保护线为一根线.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
国标:黄、绿、红.蓝分别代表A.B.C.N
欧洲标准:红色(L1)、黄色/白色(L2)、蓝色(L3)、黑色(中线)、绿/黄(地线)
今后标准颜色:棕色(L1)、黑色(L2)、灰色(L3)、蓝色(中线)、绿/黄(地线)

网友G:
是电力电缆。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I:
都说的很全面了
值得学习

网友J(2006-12-22):
 知不知而后学,知不足而好学

网友J:
知不知而后学,之不足而好学

网友K:
黄绿红黑与双色,用得最多,也一定要记住。至于楼上所说的今后的标准颜色就不知道从何得知了。。

网友L:
不太清楚,不知道标准到底是什么

网友M(2008-02-21):
GB/T2681-1981  (2005年10月已废止):
交流三相电路的  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接地线:黄和绿双色。
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红黑色并行。
直流电路的正极:棕色;负极:蓝色;
现行GB7947-2006  (IDT  IEC 60446-1999):
下列颜色容许用于导体的标识: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粉红、青绿。
优先使用黑色或棕色表示系统中的交流相导体。
仅在与保护导体着色不太可能发生混淆的地方,允许使用单一的绿色和黄色。
在电路中包含一个中性或中间导体的地方应使用蓝色作为颜色标识。为避免混淆推荐使用淡蓝色。
香港:(新标准于97年7月执行)
旧:三相:红、黄(或白)、蓝  中性线:黑  保护地:黄绿色
新:三相:棕、黑、灰  中性线:蓝  保护地:黄绿色

网友N:
黄绿红黑与双色,用得最多

网友O:
今天又进步了。

网友P:
明白了不少啊

网友Q(2008-03-23):
现行GB7947-2006  (IDT  IEC 60446-1999):
下列颜色容许用于导体的标识: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粉红、青绿。
优先使用黑色或棕色表示系统中的交流相导体。
仅在与保护导体着色不太可能发生混淆的地方,允许使用单一的绿色和黄色。
在电路中包含一个中性或中间导体的地方应使用蓝色作为颜色标识。为避免混淆推荐使用淡蓝色

网友R:
国标:黄、绿、红.蓝  .   绿/黄    分别代表A.B.C.N .地线

网友S:
动力电缆是:A :黄色 B:绿色  C:红色  零线:蓝色

控制电缆和信号电缆的颜色各有不同

网友T(2008-07-20):
请问蓝绿黑三色线用于220V到底用哪色接地符合IEC标准?

网友U:
   好象是绿色作为接地线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国标:黄、绿、红.蓝分别代表A.B.C.N
欧洲标准:红色(L1)、黄色/白色(L2)、蓝色(L3)、黑色(中线)、绿/黄(地线)
今后标准颜色:棕色(L1)、黑色(L2)、灰色(L3)、蓝色(中线)、绿/黄(地线)

应该跟国际接轨吧

网友W:
很乱    搞不明白!

网友X:
如果是出口的产品,这样的颜色定义就不好用了

如在澳洲,绝对不允许绿色做为相线的颜色了,中性线或地线严格为:绿/黄,在加拿大中性线或地线可以用绿色,

同样不允许绿色作为相线的颜色

网友Y:
三相电ABC分别是黄绿红,N是蓝色的,花线也就是绿黄线是底线。

网友Z:
       我用的多数  小一些的  RVV 护套线,  多数为  : 红 兰 白 黑

       YJV 电缆几乎全部:  黄 绿 红 兰

网友AA(2009-10-19):
现在仪表都不是按照标准所生产,有根据现场和库存材料。我们是生产温度仪表和电线电缆,如需请电话联系。13917911668 徐先生

网友AB(2011-02-25):
引用 网友X:

如果是出口的产品,这样的颜色定义就不好用了

如在澳洲,绝对不允许绿色做为相线的颜色了,中性线或地线严格为:绿/黄,在加拿大中性线或地线可以用绿色,

同样不允许绿色作为相线的颜色

 请教你知不知道澳洲24V直流电的电缆颜色怎么规定的啊

网友AC(2011-12-13):
各个国家都不一样,美国,加拿大,欧洲都不一样。

网友AC:
对:黄归 关于引用ymz 的回复内容:

如果是出口的产品,这样的颜色定义就不好用了

如在澳洲,绝对不允许绿色做为相线的颜色了,中性线或地线严格为:绿/黄,在加拿大中性线或地线可以用绿色,

同样不允许绿色作为相线的颜色

 请教你知不知道澳洲24V直流电的电缆颜色怎么规定的啊

内容的回复:

放狗到网上收一收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