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直线电机介绍

楼主(2006-11-14):
步进电机的旋转运动可以通过很多种机械方法转化成直线运动,这包括齿轮、齿条机构,皮带、皮带轮及其他机械机构。这些选择都需要外部机械零件。最有效的方法是将这些转化在电机内部完成。
直线步进电机最早在1968年出现,图9所示是几种典型的直线步进电机。

ADD A PHOTO

图9 HLM永磁式直线步进电机
26000系列(1英寸φ)贯通轴式和36000系列(1.4英寸φ)固定轴式

在直线步进电机内部通过一个内螺纹螺母和导螺杆完成了旋转运动向直线运动的转化。转子的内部被加工成内螺纹,导螺杆代替了轴。为了实现直线运动,导螺杆的旋转运动必须被限制。转子旋转时,内螺纹驱动导螺杆作直线运动。改变转子的旋转方向可以改变直线运动方向。永磁式直线步进电机的基本结构如图10所示。

图10 直线步进电机内螺纹转子和导螺杆界面剖视图
直线步进电机的步长决定于电机的步距角和相互配合的内螺纹螺母和导螺杆的螺距。大螺距螺纹比小螺距螺纹产生的步长大。然而,在给定的步进速度下,小螺距螺纹提供更大的推力。小螺距螺纹通常不易被反向驱动或推动,为了保证高的工作效率,在转子和导螺杆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自由度,这就要求在两者之间有一定的间隙。这大约有0.001英寸到0.003英寸轴向间隙(也叫做反向游隙)。如果要求绝对的位置精度,可以选用本公司的带有游隙补偿设计的产品。
我们的直线步进电机,在电机内部完成了旋转运动向直线运动的转化,这给许多应用带来了方便,使得机械结构更加简单。因为直线步进电机自身内部包括了相关部件,所以对于外部零件比如皮带及带轮的需要大大降低或免除。较少的零件使得设计更加容易,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和尺寸,并且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A:
这种东西,英文还只是叫做“直线执行器”,中文就堂而皇之的自称“直线电机”了。

楼主:
原理是步进电机,
做的是直线运动。
简称不就是 直线电机了嘛?

是你太孤陋寡闻了吧,你google或是baidu下直线电机,看是不是呢?

网友A:
“做的是直线运动。简称不就是 直线电机了嘛”
直线电机,作为一个专用的技术名词,还真不就是这样的简称。把丝杠直接做在电机轴上,电力产生的依然是旋转运动。

“是你太孤陋寡闻了吧,你google或是baidu下直线电机,看是不是呢? ”
我确实听说过,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不过,这人说过这话以后,好象自杀了。

网友B:
常州有个叫海顿的公司的产品好像与楼主所说的东西相近,有兴趣的可以去那儿看看

网友C:
介绍一下步进电机吧

网友D:
步进电机  你搜下精华帖
别偷懒

网友B:
skyzhu是不是海顿的?拿着你们的直线作动器冒充直线电机,而且还是步进的。

楼主:
是的。
海顿直线电机(常州)有限公司,主要是生产直线步进电机。

网友B:
原来如彼!刘斑竹不是说你自杀啦?!怎么反倒弄到个斑竹当起来了?恭喜恭喜!

网友A:
劳驾,“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理”这是个欧洲人说的,那个人好象是自杀的。不过,他目前确实还有很多崇拜者,德国政府对这些人也很头痛的。

楼主:
唉!不至于吧,诅咒我自杀啊!
说实在的公司名字听起来是有很多人误解,如果在中间加个步进,直线步进电机,应该不会有这么多误解吧。
哈哈!
谈的实际的吧。老是扯这个名字干什么呢?

网友B:
退一步海阔天空吗!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网友E:
靠,某些同志就喜欢钻这种概念的空子,搞什么纳米技术的洗碗布啊,什么步进直线电机啊,羞不羞啊!有特色就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啊,一点品派意识都没有,自然做不大了。
鄙视一下!!!

网友F:
谈点有价值的技术,扯这些闲蛋干么?

网友D:
看样子 什么叫直线电机
有人都不知道就开始卖了

网友D:
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理
在中国就是“三人成虎”

网友G(2006-12-31):
钻这些空子有什么意思,认真做好产品再说吧.

网友H:
象我这样的菜鸟,时间久了会被你们搞的连基本概念都模糊了!如果你的东东说到底还是个“化旋转运动为直线运动”,不是直接由电磁反应转换成直线运动的,那哪里能叫“直线电机”啊?!

网友I:
谢谢各位的关注!机械转换和电磁转换是不同,不过我们的结果也是做直线的运动哦。呵呵!

对于“直线步进电机”这个名称,我们也是考虑了好久,不过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名称了,各位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
建议你们采用“步进直线执行器”或者“步进电动缸”,其实在你们的英文网站上,就是称其为:actuator的。

网友I:
谢谢了!
“步进直线执行器”还不错,但是我们公司的名称不好改的,已经注册了。呵呵!

网友B:
是啊!没有要你们该字号,只是应你的要求,帮你想想产品名称罢了。不过也想建议你们真的做一些直线电机方面的产品,如果有兴趣,可以帮你无色资源哦!

网友I:
呵呵,这个名称我收藏了,下次要改,第一个就选它了!

先谢谢了!做直线电机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不过目前还是先把现有的产品做精,做大,做强会更好!

网友J(2007-09-02):
这也是直线电机?俺要是用步进电机拖动直线导轨做往复运动是不是也叫直线电机?简直是笑话!直线电机是将普通电机的定子及转子展开,转子变为位移而实现的,并不是通过加什么丝杠螺母的转化为直线运动的!

网友A:
挂个羊头,难免有个别没见过荤腥的会以为狗身上长出来的。

网友B:
是啊!海顿的国外母公司实际上是称其产品为直线执行器的!一到国内就披上中国特色了,蒙人!

网友K:
波恩建议的把此论坛改为直线电机论坛怎么没了下文?
这也是间接的助纣为虐哦。

网友L:
关键是没个标准!人家说是直线电机,你也没办法。只能是知情人心知肚明,不知情的就危险了。上当了,受骗了?你要求人赔偿都没根据。人家问一句“你咬我啊”,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网友K:
我不吃猪肉,呵呵

网友A:
“波恩建议的把此论坛改为直线电机论坛怎么没了下文?”
建立这样的品牌分论坛,不是因为技术原因,也不会因为技术原因改名字的。市场啊!

网友M(2007-10-17):
我们开始用的是SANYO的步进,后来用的是海顿的直线电机,也就是步进的,省了装丝杆的工序。不过叫直线电机容易使人误解。

网友N(2008-06-15):
引用 楼主:
原理是步进电机,
做的是直线运动。
简称不就是 直线电机了嘛?

是你太孤陋寡闻了吧,你google或是baidu下直线电机,看是不是呢?

网友O(2008-09-16):
各位老师好,请帮我看一下,由一步进电机加丝杆提升一个重物大约5kg的材料上下运动,精度为0.5mm,我想请教你们一下,怎样计算选型。谢谢!

网友P: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公司,

网友P:
直线往复式电机,上网查公司联系方式,多问几家

网友Q:
要看看运动的速度,用42的电机应该没有问题,精度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