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1794-ib32使用1794-tb32接线

楼主(2006-11-14):
输入为两线无源信号.一根线接入input端,另一根线接到哪里?是+v1端还是com1端?另外,这个模块是怎么供电的,电源线怎么接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顶一下就走

网友B(2010-07-09):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C:
随模块应该附带安装接线图啊,如果没有可以到AB网站下载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1794-in093_-en-p.pdf

在手册第3页右下的表中有所有的接线方式,比如IN 0的接线是A-0,IN31的接线是B-32,24VDC+接35,24VDC-接36

网友B:
不是吧,你说的35,36是针对给设备用的电源吧,我想知道PLC 模块的进线电源在哪里???比如接三线制传感器,你可以使用35,36,IN0,但是他是没有背板的啊,电源哪里来?难道压线到一个段子上????????????

网友D:
3楼没有说错啊。

4楼大概是指和适配器的脸接吧,那个是靠基座TB32上的FLEXbus连接器连接的。

也可以理解为:1794IB32是输入模块,1794-TB32是背板加端子块。

网友E:
1794-IB32 + 1794-TB32底座
请参照此图:

网友F(2017-11-20):
楼主 能分享一下1794 IB32 +TB32 接线图吗? 另外还在卡OB32P+TB32

不确定我是不是理解了:24V电源-接端子36{同时端子40与44短接},24V电源+引出一个保险丝座模块信号电源保护,该保险丝分出32路 分别接入现场干触点 返回至对应的CH通道。

以前做西门子PLC项目。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