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200的I输入

楼主(2006-11-14):
我刚买了一台plc200,在做实验的时候,我是安照书上说的那样,把M和I0.0之间加的按钮,数字量输入没有信号,我用表量M和I0.0之间也没有24VDC,是这样吗?我是第一次呀,请大家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需要外接输入点的24VDC电源

网友B:
不是外接的,是PLC本身有电源的,但是好象楼主只接了正级,没把负极和com端短接.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不形成回路怎么行呢?

网友C:
在24v电源和I0.0之间加按钮,M接地

网友D:
  学习学习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网友E:
你是用CPU上的开关量还是开关量扩展模块,扩展模块需要DC24V驱动

网友B:
对啊,楼主有没有个PLC电源啊

楼主:
我用的是CPU上的开光量,按照说明上应该I0.0和M之间直接接按钮,开关量输入侧有L和M之间有24V,那是给扩展模块提供电源的,按图上应该有24V呀,不需要另加电源。

网友F:
楼主有没有个PLC电源啊

网友G:
200的24V电源好象在输入点的最右面,你先确定买的PLC是源型的还是漏型的,他直接关系到你的接线方式。

网友H:
是dc的还是ac 的 ?要是ac 的就不需要电源了。要是dc的需要24v电源。那个q0.0只要根据电学知识接成回路,就肯定会好使的。呵呵

网友I:
PLC协会联盟怎么联系啊?!
群号不知道怎么用,汗颜......
急!急!急!!!

网友J:
你把M和24V的负极连起来,然后量I0.0与24V的正极的电压,肯定是24V了

网友B:
就是,顶楼上的

网友K:
把输入侧的M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L:
呵呵,碰到了我一样的问题,大家都是新手,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