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单/双脉冲的选择?

楼主(2006-11-14):
步进电机驱动器 单、双脉冲的选择的区别,作用,请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A:
双脉冲是一个进给脉冲,一个返回脉冲;单脉冲是一个方向脉冲控制进退,另一个就是行走脉冲

网友B:
我的理解
所谓单脉冲就是脉冲+方向
双脉冲就是两个脉冲成差动方式,相差90度,脉冲在前在后表示方向,和编码器差不多的.
其实效果都一样的,可能差动的远程传输的时候,应该有点优势
欢迎拍砖

网友C:
理解得不错.好!

网友D(2008-04-01):
长见识了又!

网友D:
那再请问下,使用单脉冲方式时,是不是只需要行走脉冲,而方向脉冲就是以高低电平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