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4):
公司有条流水线 做模块的 经常有工人说触电 量外壳对地电压不到1V  PE线连接良好 在将小型断路器改漏电开关 还是有工人说有电 我在去量外壳对地没发现任何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估计你说的是流水线皮带运转时产生的静电,我在扶梯的扶手带上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当时电压有几十伏,打的人乱哆索,开始还以为是漏电,后来发现新换扶手带的几部梯都有这种现象,而且是手同时触及扶手带和旁边的金属部分是才会触电,单独接触一部分,没有感觉,后来将扶手带接地,故障就消除了.

网友B: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谢谢

楼主:
TO:  我估计你说的是流水线皮带运转时产生的静电,我在扶梯的扶手带上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当时电压有几十伏,打的人乱哆索,开始还以为是漏电,后来发现新换扶手带的几部梯都有这种现象,而且是手同时触及扶手带和旁边的金属部分是才会触电,单独接触一部分,没有感觉,后来将扶手带接地,故障就消除了.
 我想请教一下你所谓的接地是直接接大地吗?  我流水线的接地是保护接零.

网友C:
  静电,嗯,长知识了

楼主:
会不会是变压器PE线电阻偏大才造成的了?

网友A:
静电是皮带摩擦产生的,集居在皮带上,人手单独接触皮带是没有感觉的,必须同时接触皮带和旁边的金属部分,形成回路,才有电击。我当时是用很细的多股铜丝,一端联接在金属裙板上,一端自然搭在皮带上,形成放电回路,静电就消失了。不知道你那里是不是这种情况,不过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静电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接地解决了。

网友E:
同意是静电的说法

网友F(2008-11-07):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接地解决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静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