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求s7 400PLC问题:

楼主(2006-11-14):
请教S7 400PLC高手: 如果在同一底座上安装2块cpu,一块是416, 一块是414, 请问这两个cpu之间是怎么样交换数据的??举个例子? 再有: 如果cpu作为dp从站,是怎么样和主站交换数据的??

网友A:
在同一背板的S7-400间可以直接通过背板总线通讯,在网络组态里建立S7 CONNECTION后通过AG-SEND/RECEIVE进行数据交换。
400的CPU好像不能作为DP从站;300的可以。数据交换有多种方式可以组态

网友B:
S7-300间可以直接通过背板总线通讯吗?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D:
300没听说行

网友E:
没有整过,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F:
300 之间可以通过MPI

网友G:
亚星!AG-SEND/RECEIVE功能块是用于以太网通讯的 两个cpu怎么能建立以太网连接呢?对此表示质疑。不过双cpu肯定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