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总线的布置

楼主(2006-11-14):
我使用400作为主站,带有四个300的从站,然后300从站还有ET200M从站,这样可以吗?我组态时发现把300设为从站后就没有办法再带ET200M了,是我操作不对还是这样的原理行不通。请有知道的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将S7-300做为400的从站,组态在400的PLC中;在S7-300上最好增加一个CP通讯板作为400的从站进行组态;自带的DP作为另外一个DP网的主站,带ET200M等从站;这是两个网络。还有问题的话给我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