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值化

楼主(2006-11-14):
谁可以较明白的 讲述二值化。
做好二值化之后,软件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找边,找点。

网友A:
二值化?简单的讲就是将原来的多级灰度图像转化为只包含黑白两色的1级灰度图像。比如说原灰度是8级的,就有2的8次方即256色这么多的灰度变化。取一中间值,可以取128,也可以取其他合适的值。将灰度值>=0且<=128的点直接置为0,>128且<=255的置为1,这样原图就成只有2色,要么是黑的,要么就是白的。
顺便提一下,随便找一本数字图像处理的书都有的啊。

网友B(2007-01-05):
那么二值化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