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SCAN调试MODBUS口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11-14):
本人是做PLC的,现在需要与DCS那里通讯,MODBUS协议。现在用个MODSCAN软件通我模块上的MUDBUS口,但怎么也收不到东西。但是本机上的CONCEPT软件能通过MOUBUS口连上CPU,换了MODSCAN软件就不行了,什么原因呢?
http://www5.freep.cn/Photo.aspx?url=photo5/0611141436229102.jpg

楼主:
第一次调,什么都不懂。前辈们尽管指教,谢谢了。你们怎么调试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通迅参数设对没有,,不然怎么可能连不上

网友B(2008-05-30):
建议可以用调试软件测试下

http://hi.baidu.com/thinkso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