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电热管烧水至80度,大约40分钟,10个立方要多少KW(380V)?谢谢!
道。。。

楼主(2006-11-14):
请问大家.用电热管烧水至80度,大约40分钟,10个立方要多少KW(380V)?谢谢!

网友A:
水从多少度开始烧啊
我记有个基本的公式吧 温度差*比容*体积=功率*时间
能量守恒吧

网友B:
10个立方用电烧啊,我们这用烧柴油的燃烧机

网友C:
Q=C*(T1-T0)*M=1*(80-25)*10*1000=55万千卡
1公斤焦碳:0.7万千卡
热传递效率按50%, 估计要160公斤焦碳.
公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温度差*比容*体积=功率*
你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E:
温度差*比热容*水的质量=功率*加热时间

网友C:
Q=C*(T1-T0)*M=1*(80-25)*10*1000=55万千卡=231万焦耳=231万瓦=2310度
如果电阻丝浸入水中, 电-热效率按90%算
实际需要电=2310/.9=2567度电, 按.8元/度算, 约需要2000元
热传递效率按50%, 估计要160公斤焦碳. 按800元/吨(零售), 约需要 128元
如果使用无烟煤, 热值约为0.35千卡/公斤, 需要约320公斤,按350元/吨(零售),约需要110元。
煤的热效率应该还低一些,与炉子工艺结构/供风方式有关。
综上:
电:2000元
焦碳:128元
无烟煤:110元

网友C:
以上算错了,不好意思,下面应该是正确的

Q=C*(T1-T0)*M=1*(80-25)*10*1000=55万千卡=231万千焦耳=231万千瓦=642度
如果电阻丝浸入水中, 电-热效率按90%算
实际需要电=2310/.9=2567度电, 按.8元/度算, 约需要570元
热传递效率按50%, 估计要160公斤焦碳. 按800元/吨(零售), 约需要 128元
如果使用无烟煤, 热值约为0.35千卡/公斤, 需要约320公斤,按350元/吨(零售),约需要110元。
煤的热效率应该还低一些,与炉子工艺结构/供风方式有关。
综上:
电:570元
焦碳:128元
无烟煤:110元

网友C:
以上算错了,不好意思,下面应该是正确的

Q=C*(T1-T0)*M=1*(80-25)*10*1000=55万千卡=231万千焦耳=231万千瓦=642[/b]度
如果电阻丝浸入水中, 电-热效率按90%算
实际需要电=642/.9=713[/b]度电, 按.8元/度算, 约需要570元
热传递效率按50%, 估计要160公斤焦碳. 按800元/吨(零售), 约需要 128元
如果使用无烟煤, 热值约为0.35千卡/公斤, 需要约320公斤,按350元/吨(零售),约需要110元。
煤的热效率应该还低一些,与炉子工艺结构/供风方式有关。
综上:
电:570元
焦碳:128元
无烟煤:110元

网友F:
人家问多少KW  你们算多少钱  晕啊

道。。。

网友G(2009-03-30):
我从 西四买了一烧水电加热器。 加热器放入水箱。水箱灌了水,然后加热。但,在380V的连接处,有烧焦味,并冒烟了。把电源线处的绝缘带少了。

请问,怎么能适当的用电加热器呢?

如何把电源线好好绝缘呢?

盼望您们的回复,和执教。 谢谢!